HP DV4-3010TX 奇怪故障 CPU一直工作在800MHz的最低频率

楼主(2017-03-21):
HP DV4-3010TX 奇怪故障 CPU一直工作在800MHz的最低频率

配置
i3-2330M 2G HM65 HD3000+6570M

CPU一直工作在800的最低频率,无论CPU的负载是多少,
但机器工作一切正常,(当然除了CPU慢以外),

BIOS刷过,
安装过全新官方WIN7,WIN10,
安装过HP官方恢复盘,
WINDOWS自带电源管理设置过,
HP官方电源管理设置过,
HP官方风扇管理软件设置过,

反正CPU就是死活不加速,
求个思路!!!

网友:
温度方面查一下,U的供电,换U试。

网友:
检查CPU供电芯片的PSI信号是不是异常,PSI是指:CPU处于节能状态,低频率。

网友:
学习了,顶起,不太明白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顶起,不太明白,节能这信号还不懂!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附近的热敏电阻,还有vr_hot信号这个会引起降频

网友:
还是没好,,,,,,,,,,,,

网友:
弄好了:
1、CPU PROCHOT# 低电平 不正常
2、OVT_EC# 低电平 不正常
3、CPU&显卡温控芯片坏,
拆掉温控芯片就好了,
谢谢4楼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