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575AX (LA-6755P)

楼主(2017-03-21):
联想G475AX

开机后电流到0.2几,然后有跳变到0.3几,再几秒就掉电回到待机状态,可以重复触发,拆机器刷BIOS亮机了,哈哈哈,装机后开机又是一样!!!

再次拆机:桥上CMOS电压3v正常,其它几个主供电也正常,BIOS 1脚无波,只有高电平。
于是测二级电压:

+1.0VGS\+1.8VGS\+1.1VS测试都正常:

测+3VS,有1.2v :

+3VS是通过U42场管过来的,U42  4脚控制极只有2点几伏,把控制它的Q107C极断开就有19V了,Q107  G极为0,料板上下个12W换上后,+3VS正常了,同时电流已经上去,屏幕LOGO也出来了。

网友:
配上图纸说明可能更加的直观 实话说 我真的是表示没看懂呀。。。

网友:
编辑的时候在把图纸分析截图一起上传就更·好了

网友:
又是一个二级转换导致的故障

网友:
又是后级供电的问题

网友:
二级转换故障还是比较多的,维修的时候多考虑一下这里还是很必要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这样的电流刷BIOS 也能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流刷BIOS 也能亮,哈哈

Q107不良,应该是换BIOS时热风枪加热,Q107也受热,暂时可以,冷却后就不行了。

网友:
原来是二级转换不良

网友:
二级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这不是通病,可能进了点水,联想的修过差不多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