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CC 2.0的问题,求助啊!

楼主(2017-03-21):
华硕X450CC  2.0 的板子,开始的问题是3.3V有,5V只有2.2V  ,论坛里逛了一圈,发现问题是BIOS的1脚断线,我测了下,是断线,就飞了一跟线,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开机电流只到0.2几,测无CPU和显卡供电,芯片是RT8885A  测了下28脚有3.3V电压的,就是ALL_SYSTEM_PWRGD 是好的,下面没思路了, 求助

34脚 VSEN 无电压,不知道怎么办了,大神们  帮帮忙

网友:
先修显卡供电

网友:
跟时序走。。。

网友A:
刷BIOS,,,我上次也是,,情况一样一样的,,先是断线,,搞好后没CPU供电,,刷了BIOS好的,,论坛有

网友:
刷了BIO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我上次也是,,情况一样一样的,,先是断线,,搞好后没CPU供电,,刷了BIOS好的,,论坛有

好的,我试试

网友:
BIOS的一脚断线导致5偏低??上次修了一天类似的 是Ec复位问题

网友:
我也修到了,1脚我测量根本没有断线,
最后是换了N个bios才好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论坛的BIOS至少要刷到2-3个才能准的。很多都是版号一样,REV又不一样的,很多没都标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