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3430EX 改集显不成功

楼主(2017-03-21):
三星3430EX  ,蓝屏,同行把独显的耦合电容拆了,想改集显。但拆了耦合电容直接不显示了。板子拿到手后,把拆掉的耦合电容两端用细线接起来。加焊独显,顺利亮机。弱弱的问一下,这种机器怎样改独显?

网友A:
直接撬开独显的供电电感就可以了,你这个有核显的供电电感,支持核显的

网友:
改好了没啊

网友B:
分架构的,有的简单有的难

网友C:
耦合电容你直接拿线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撬开独显的供电电感就可以了,你这个有核显的供电电感,支持核显的

把独显的电感都拆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架构的,有的简单有的难

详细说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耦合电容你直接拿线连

别人拆掉了,电容都找不到了,我是直接连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拆掉了,电容都找不到了,我是直接连起来的。

直接用线连起来不好吧   显示部分应该会不稳定。。耦合电容有隔离直流信号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独显的电感都拆了,还是不行啊

我之前在三星  独显有问题,撬开电感基本都可以显示,当然  其他电路要正常,而且要有核显  和核显供电,

网友:
我是拆掉了耦合电容,不行

网友:
学习了 我以后都不改了

网友:
               换芯片好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