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270E4V,公共电压大短,恒流源不显示电流

楼主(2017-03-21):
三星270E4V,公共电压大短,恒流源不显示电流,测量桥供电的MOS管坏了。换上一个,通电,电流到0.56A。测3/5V无电压,5V电感测量短路了。触摸IC发烫,声卡芯片也发烫。拆了这些还是短路。后来把击穿的MOS管处的控制芯片拆了,就好了。

网友A:
什么意思啊?去掉也没换上一片好的就亮机了??

网友:
上电前记得打值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到你们的技术呢.

网友B:
恒流源不显示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神了,芯片摘了没换都亮机了 呵呵

网友:
拆掉应该又换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啊?去掉也没换上一片好的就亮机了??

拆了就好了,是短路好了。

网友:
一般没有大电流我都不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不显示电流是什么意思

没有电流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了,芯片摘了没换都亮机了 呵呵

拆了就好了,是短路好了。要是不装就亮机,那就真神了。这个还用说吗?

网友D:
是的,感觉这个应该不用说了吧!好了是短路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感觉这个应该不用说了吧!好了是短路问题解决了。

是的 我看他们回复的 哈哈

网友:
我只想说三星快倒闭吧!不喜勿喷

网友:
楼主最后换了几个芯片啊

网友:
短路烧了蛮多啊

网友:
短路烧的蛮多的

网友:
3V没烧万幸

网友:
心要细搞维修

网友:
这样 也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