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引发的“灭门惨案”之y470

楼主(2017-03-21):
    受害人:联想y470(la-6881)    受害原因:按开关有反应,开关灯亮,电流从待机的0.01到0.02,一会灯灭,电流回复待机状态。
    受害过程:医生初步判断有两种,第一,启动过程没完成,ec-pch-ec之间交换失败。第二,后级电压没能转换出来,或者负载短路。于是祭出图纸,先看ec-bios有没有问题,没发现断线,或者供电问题,手上有件,换了再说,第一刀,砍了ec_bios. 涛声依旧,只能老老实实的查ec和pch之间的数据交换,工作条件了。
   供电:+3valw,正常
   时钟:32.768,正常
   复位:ec_rst#  ,正常
   acin正常
    lid正常
   on/OFF#有高低高跳变
    pbtn_out#有跳变
   ec_rsmrst#有高电平
   似乎没找到故障点,换ec吧,起来是比换pch简单啊。可是奇迹没有发生
   继续到pch那边了呗。按照时序,pch应该发出slp_s3#这些个信号了。但是没有。
    于是在找pch的工作条件花了2天时间,因为还要忙其他的嘛,不能在一根树上吊死啊。丢下了。
。。。。。。。。。。
    客户又催了,无奈之下就下刀了呗。跟换pch。
    若干分钟后,再测试,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一刀捅得很准,很快,很痛。。。。。。。。。。。。
    这个时候就不自觉地逛论坛了。发现有一个案例是不触发,楼主是短接clrp这个信号后就正常触发了的。这个时候豁然开朗啊,怎么就漏掉了这个信号呢。拿起我的小表笔迅速的撮撮啊,很快找到了CLRP2,CLRP3这个两个信号, 发现CLRP3这个地方没电压,这是要笑的节奏啊。先打阻抗,没毛病。难道是pch的问题吗?有点怀疑人生了,不会啊。看了一下图纸,电路中有电容,会不会是电容的问题呢?先下刀再说呗。拆掉电容,有电压了。按下开关,我的天那。。。。
      电流起来啦!浪里过浪,浪里过浪。。。。。。。
      至此,这个板子修复了。心里七上八下,什么都不想发表,我心里想说的,看官自然会发表出来的。谢谢了。如果加点分,可以抚慰我破碎的小心脏。。。

网友:
HEHE     很牛掰嘛

网友:
呵呵,不简单呀。

网友:
写的不错,CLRP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漏铜的哪个位置的电容吗

网友:
CLRP3 楼主,这到底是笔记本中的什么信号,能说下吗,小白不懂

网友:
基本条件没查就干桥呀

网友:
什么信号啊

网友:
楼主  写的好快呀,

网友:
桥的条件怎么没查 盲目

网友:
楼主技术好,加分了

网友:
技术很好··加分了·

网友:
楼主,你怎么不查下条件,为什么

网友:
厉害啊,修2天还修,直接换版

网友:
clrp2 和CLRP3只是两个测试节点而已,,链接的是RTCRST#和SRTCRST#,,拉低当然不触发

网友:
这个机器修成这样 我晕 EC桥死得冤啊~

网友:
我的天啦这算是什么啊。

网友:
RTCRST#和SRTCRST#吧。那说的那个只是两个测试点一样

网友:
该细心下了,可能我这么说你会不同意,想问题不能太刻板了

网友:
RTC条件不满足啊

网友A:
楼主,你怎么不查下条件

网友:
呵呵  ec和桥还可以,洗洗。再用

网友B:
楼主开始的时候算是误判了么,新手

网友:
没查s3s5 你干ec为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怎么不查下条件

忙起来的时候换件比查半天要直接啊。有什么办法呢,一边修机器,一边电话催。你选择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始的时候算是误判了么,新手

新手,对每一块板都把自己当新手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这款机器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这标题 我还以为 有人砸店了!哈哈 !

网友:
有耐心修出来,没耐心还板子

网友:
技术还需要提高呀

网友:
其实就是清CMOS节点,和台机的清CMOS跳线一样的。有很多不触发或是触发不亮的故障直接清这个两个端点就正常了。

网友:
rtc电路都不看   直接换ec 南桥  真让人无语

网友:
rtc 南桥供电不正常

网友:
楼主一波三折 最终还是修成正果,值得赞赏

网友:
不简单呀。

网友:
楼主的技术就是很牛的感觉,好厉害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两天都还修

网友:
好耐心,蛮厉害的

网友:
要是我估计就修不出来了楼主厉害

网友:
RTCRST#和SRTCRST#这两个是桥的信号?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不管怎弄,能修好就行

网友:
基本功不扎实啊

网友:
奇葩 奇葩高手

网友:
通病机器就是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