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驱动板刷坏了能恢复吗?

楼主(2017-03-21):
好久没有用液晶编程器了,今天刷写一块2025L+2120驱动板,写程序的时候总是出错,写了好几次都不不成功,然后把显示器断电了,再重启电脑刷写,再也找不到板子了,提示MCU LINK ERROR,这种情况怎么恢复驱动板?写之前只是分辨率与屏不匹配,写失败后黑屏了。

网友A:
板子写死了,可以重写,只是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写死了,可以重写,只是麻烦点

如何重写?

网友:
用编程器写24C04会好吗?论坛有这个24C04数据,但是我所在用户组无法下载!

网友:
换个2120再刷

网友:
那个板子有问题吧

网友:
芯片旁边有二个焊盘没有上锡的,你断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