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PPLE A1418开机花屏

楼主(2017-03-21):
接一台苹果A1418 I5 独显GT640的一体机花屏(忘记拍照了),而且无法进入MAC系统只能进windows7,虽然花屏在win7下大致能看清设备管理器里显卡带感叹号,像是显卡的问题直接拆机
取下主板上BGA加焊

完成后上机试还是花屏,难道是显卡芯片挂了?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多半是显卡 你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显卡 你换个试试

定上显卡了

网友B:
楼主电子不用拿下做GBA呀

网友:
电池不拿不会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子不用拿下做GBA呀

用锡纸挡住了

网友C:
一定要拿下电池,要不然就蹦蹦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拿下电池,要不然就蹦蹦蹦了,

平时都拿掉的,当时顾客多,东问这西问那,就给忘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和显存也有可能啊?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呢,显卡没到了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呢

网友:
我也关注下。看楼主修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
电池居然没有爆炸!

网友:
楼主幸运度挺高的电池没爆

网友:
直接加焊没有用的,拿下来重新植珠,重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