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67-DS3-B3 关机后2秒自动重启简单维修(应该是技嘉h61 b75 p61 p67的通..

楼主(2017-03-21):
主板品牌及型号: 技嘉 GA-P67-DS3-B3

故障现象:关机后2秒自动重启
维修过程:同行拿过来的板子,说板子之前是不开机在另一个同行那里修好了不开机(刷BIOS好的),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机后会自动重启,叫我给彻底修好,拿板子彻底瞄了一下,发现另外一个同行换了不少了东西,换过io,拆过网卡,刷过BIOS,拆了开关旁边的esd快恢复二极管,看来另外一个同行手艺也可以呀,这些都是技嘉板子造成关机重启的重要因素。
总结一下技嘉板子关机后自动重启的一下故障点:
                                                                             1、PCIE_WAKE#低电平(网卡不良  8.2k电阻不良)
                                                                             2、USB_OC#过流检测信号不是3.3v
                                                                             3、开关边上的快恢复二极管不良
                                                                             4、io不良

                                                                             5、cmos电源管理里面网络唤醒打开了
通过总结的另外一个同行可能就是没有注意USB_OC#这个信号,其他的都考虑到了,那就朝USB_OC#这个信号出发,USB_OC#这个信号出问题一般USB口是不能用的,为了证实这一点特意装了一个系统试了,发现前后USB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有时候不行,难怪说进系统一切正常(估计是没有多试几次),还是关机测试一下这个信号到底正不正常,由于没有GA-P67-DS3-B3这个板子的图纸,只能找个差不多板子图纸代替看下,找了半天找了一张GA-PH67A-UD3-B3的图纸,找到USB_OC#信号,这个信号是5v通过8.2k和15k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3.3v

板子上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位置,一量分压点只有0.5V的电压,直接拆了两个电阻换上好的8.2k和15k,也就下图红色圆圈里面的两个电阻
再来测试USB_OC#信号正常3.29v了

反复了试了几次上电以后点开关关机不再重启了

维修到此结束。
故障点: USB_OC#信号不正常,更换分压电阻解决问题。

 会员10167212元2023-9-1 21:30
 会员13806912元2022-10-19 21:12

网友:
技嘉的通病,学习了。修得不错。

网友:
LZ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到位,加分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思路真清楚啊,看来还要多学学.

网友:
楼主分析故障的思路十分清晰!

网友A:
OC#这个信号会导致重启吗?

网友A:
OC#这个大部分都是USB不管用,技嘉的ESD 容易挂导致,但是这个OC#没遇到关机重启的 大部分都是USB不管用

网友:
这个好  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临危不乱 直接秒杀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C#这个大部分都是USB不管用,技嘉的ESD 容易挂导致,但是这个OC#没遇到关机重启的 大部分都是USB不管用

oc#信号不良是否能导致主板关机重启这个问题论坛上好多人证实了,目前只发现技嘉主板oc#会影响关机重启

网友C:
楼主自学的还是基地出来的,维修思路清晰。加分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oc#信号不良是否能导致主板关机重启这个问题论坛上好多人证实了,目前只发现技嘉主板oc#会影响关机重启

好的 记住了

网友:
这也太牛了吧

网友:
又学到知识,以后要碰到技嘉这种情况,学注意这个,家里一块技嘉主板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网友D:
USB_OC#  这个信号在技嘉板中特别容易坏不知道是厂家设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SB_OC#  这个信号在技嘉板中特别容易坏不知道是厂家设计问题

一线品牌的的板子的喜欢把usb接口电路复杂化,带一些过流检测电路在里面,华硕oc#出问题15秒关机,V星的板子oc#出问题板子直接跑E9,技嘉就不用说了oc#出问题有各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
这个修的非常牛

网友:
看到动了这么多的二修板  直接找到故障点 思路清晰  厉害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这个案例非常好 从图纸  到实物图 涨知识了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见到的都是华硕的15秒掉电,没见到这种关机重启的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秒杀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学的还是基地出来的,维修思路清晰。加分奖励

基地远程过笔记本

网友E:
开关边上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有无详细资料?

网友:
说得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次  关机变为重启是这个信号问题

网友:
太厉害了。主要是总结的好。各种原因都描述了,谢谢!

网友:
不错,总结到位,下次有借鉴了

网友:
{:4_82: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边上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有无详细资料?

防静电保护作用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以为是USB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线品牌的的板子的喜欢把usb接口电路复杂化,带一些过流检测电路在里面,华硕oc#出问题15秒关机,V星的 ...

这个要严重支持下!!

网友:
我有好多都没修的

网友:
通病  也能挣不少钱

网友:
厉害,高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容易了

网友:
这个是USB报错信号啊

网友:
别人修过这么多东西楼主还是一针见血 厉害!

网友:
多 多发 图片多 发 贴

网友:
键鼠唤醒,试过关bios可以的

网友:
神作啊!楼主分析的好,总结出的那几个嫌疑犯太棒了,对修别的机器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加分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OC#这个信号会导致重启吗?

USB_OC信号不正常,华硕V星都是15S关机提示。而技嘉并不会这样,能正常进BIOS进系统,但是USB会用不了,另外关机变重启。问题在于,华硕和V星关于USB_OC信号,都是每一组设计一个信号点,而技嘉是统一给桥2个信号点,一个前置,一个后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_OC信号不正常,华硕V星都是15S关机提示。而技嘉并不会这样,能正常进BIOS进系统,但是USB会用不了, ...

15秒掉电 华硕是这样把,V星的没见提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_OC信号不正常,华硕V星都是15S关机提示。而技嘉并不会这样,能正常进BIOS进系统,但是USB会用不了, ...

V星和华硕一样。

网友:
学习了。修得非常不错。

网友:
这都可以查 ,佩服

网友:
修的少,还没遇见这类故障,路过,学习,缺少维修的经验~需要补~哈哈~

网友:
分析详细,收藏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
很有营养的贴子。

网友:
技嘉的通病还是还修的

网友:
你们修主板都有电路图啊?今天修一块主板没有电路图都不知道连到哪里

网友(2017-05-09):
前面那俩种情况有搞过,不过开关边上的快恢复二极管不良 这个没有碰到过,能分析下吗

网友:
我记得还有一个RI信号。

网友:
维修还真得做好笔记,总结经验,老司机的经验真好。

网友G:
兄弟图纸分享下呀,借鉴图纸怎么百度不到
工控810
论坛精准搜索就行了,百度搜索现在没有用了,精准搜索一次四个金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图纸分享下呀,借鉴图纸怎么百度不到
论坛精准搜索就行了,百度搜索现在没有用了,精准搜索一次四个金币

网友:
学习了 技术杠杠的 好啊

网友:
老司机啊,轻车熟路

网友:
菜鸟,在这谢谢你精彩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