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 版号:LA-A061P 卡WINDOWS 桥和显卡都换过,不知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21):
联想C560 版号:LA-A061P 卡WINDOWS 桥和显卡都换过,不知什么问题,BIOS也刷过多个

网友A:
换CPU 安全模式试试,摸摸外设 看看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 安全模式试试,摸摸外设 看看拆掉试试

安全模式,可以正常进去,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去,偶尔会卡在联想LOOG的地方,显卡,CPU,桥都换过。

网友:
那你就应该查显卡的其他供电了 和更换场馆 滤波电容 用示波器打一下输出波形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缺显卡小供电啊

网友:
外设排除一下

网友:
重点查一下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