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右螺丝柱BS2502断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3-21):
客户在本店买iPhone6P总成回去自己安装,后打电话过来说装好后开不了机了,说是我的屏把机子烧坏了。拿过来后接电源观察,发现电流上80掉电,反复重启,这种电流一般都是总线有问题,这里说明一下,总线出问题在不同的位置或者断线或者短路,电流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常见的有定50定80,80反复重启等,通过观察发现右螺丝柱BS2502有拧伤痕迹,告知客户螺丝柱断线导致I2C总线与CPU通讯断线不开机,客户请求帮忙搞好,报了150让他回去了,毕竟右螺丝柱相对简单,比较重要的几条线是电源通往U1502和U1508背光IC的背光时钟总线,以及CPU通往背光的I2C总线,以下是维修图片,可以看出拧伤的还是很深的。

网友:
以前我也把这个打断了一次 唉.....唉

网友:
楼主技术好,才收150

网友A:
这种情况客户自己回去装 为什么不跟客户说好呢  螺丝装错 会断线

网友:
大哥  你在哪里做维修   6p收150   以后还想干吗。。。。。。。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飞好的效果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客户自己回去装 为什么不跟客户说好呢  螺丝装错 会断线

那就不赚钱了  哈哈   就喜欢这种客户

网友:
收费的确不高。貌似一般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赚钱了  哈哈   就喜欢这种客户

这次装坏了。下次客户估计自己就不敢装了,然后就可以让你装了,收点廉价手工费。

网友:
这种毛手毛脚的客户真心要干坏不少东西才有教训。

网友C:
楼上各位说的价钱太低了,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第一,右螺丝柱走线较为宽松,常断的不会超过4根线算是非常好处理的。第二客户买了总成,已经赚过钱了,维修费用属于多出的开支,没有必要一刀见血。

网友:
这种客户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结果吃大亏啦

网友D:
这种客户没有必要杀  总成赚钱了已经 螺丝柱这个又不难 没有什么成本 收点廉价的费用客户会从此依赖你 SO  此法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各位说的价钱太低了,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第一,右螺丝柱走线较为宽松,常断的不会超过4根线算是非常 ...

有道理

网友E:
这个价钱,我表示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钱,我表示无语

这价钱怎么了,现在竞争那么大,6代还能收多少,水平越差越想着在报价上做文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客户没有必要杀  总成赚钱了已经 螺丝柱这个又不难 没有什么成本 收点廉价的费用客户会从此依赖你 SO   ...

非常同意,楼主非常会做生意,利润越低(当然是有一个度了),客户体验越好,回头客就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同意,楼主非常会做生意,利润越低(当然是有一个度了),客户体验越好,回头客就更多了!

主要是我觉得 和客户做朋友的利润高于一次性获利

网友:
报价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讨论吧 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看你自己为人处世呗  技术这东西 会的不难 不会的怎么搞都难

网友:
新手或者是客户自己更换屏幕,最爱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主用什么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