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接稳压电源就爆 Q1403控制管! 给点思路

楼主(2017-03-21):
接稳压电源直接短路2A多,断电,拆出主板    ,发现无进水痕迹,也无元器件损坏,只有松香大法了, 熏完后,接稳压电源,图中 Q1403直接冒烟了,更换后还是一样短路,那就不装了,直接不上,接稳压电源,不漏电了,也不短路了   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
顺便说一下,直接拆掉1401还是大短,自后拆掉Q1403 就不短了

网友:
说明短路的地方不是batt是vccmain

网友:
没有 修过 手机啊 兄弟帮不了你

网友:
q1403是转换电压的吧  测焊盘对地值

网友:
测量一下q1403的对地阻值

网友:
说明短路的地方不是Q1403而是后面

网友:
测过了,正常,熏出来了,是wifi 芯片旁边的电容挂了,拆了后不短了,现在直接稳压电源定格90ma..纠结啊

网友A:
,现在直接稳压电源定格90ma..纠结啊  能连机不

网友:
楼主还熏出来是wifi旁的电容对地短。。。。。我情况也一样,2A的电流就是完全熏不出短的地方,

网友:
你这个是主供电短路啦,Q1403是个MOS。

网友:
PP_VCC_MAIN估计有短路的地方,在旁路电容上加电压,再用松香法。

网友:
此问题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属于VCC_MAIN主供电有短路地方。

网友:
B+完全对地,有点技术和经验可以修,就只会换换芯片之类的建议交给别人搞吧,越拆越难修。 这个不是电容完全击穿就是芯片击穿烧不出来的。

网友:
当然死鱼之类的B+短路那个另算。

网友B:
拆掉Q1403测焊盘阻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直接稳压电源定格90ma..纠结啊  能连机不

不能联机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Q1403测焊盘阻值呢?

焊盘阻值正常   正在查主供电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