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维修

楼主(2017-03-21):
主板一拿来开不了机主板上全是油 先把板洗了然后把它吹干把CPU内存上好之后测试可以开机过了一个多小时再去试机跑15有时又开不了机吹下桥又可以开机想应该是桥受潮了因为是用水洗的 又把桥加焊了一次这次就OK 了

网友:
请教水洗和加焊桥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是不是即使不水洗,加焊了桥也能解决掉故障?

网友:
洗过再加焊效果会更好 洗的时候会把一些灰尘清理掉更有利于助焊剂与焊点的有效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