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白苹果重刷机报错9。

楼主(2017-03-21):
客户刷的不开机拿过来一直重启,刷机报错9,这种情况通常是逻辑码片断线导致,拆机剪掉评比中果然断线,一直拆CPU都是直接用风枪,想起来我还有买了没用的PPD120,正好有时间拿出来试试是否好用。 把主板放在PPD120上,温度180,30秒左右,割胶一切正常。 调到260度,等待1分半钟,试探下刀,缓慢蚕食,感觉差不多了逐步推进,上下一体一起拆下来了,可以看到的CPU右下角有大片掉点了。然后PPD120拆的效果并不满意,主板和CPU IC都有少许掉漆,个人觉得这种加热方式有点鸡肋,整体加热容易伤及外围以及半层。 个人认为拆CPU要把温度把握下不吹爆IC的情况下尽量柔和的拿下来,风枪适当摇动,不要对着一个地方过多的加热,风速要小,这可以延长你的反应时间,获得缓冲时间让热量逐步的均匀的扩展开来。还是用老老实实风枪拆U吧,又花钱买了个没用的工具。

网友:
又是拆cpu飞线

网友A:
最后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修好了没有呢

修好了,掉漆一点点,还算好处理。只是说说工具的测试,很多人对新工具有好奇。

网友:
这是要补线的节奏啊,

网友:
这工具看着就不甚好用啊  你也买  楼主手头宽裕妥妥的 生意好 有空发帖谈谈如何营运

网友:
修好了吗?特地上网看了下ppd120是什么鬼

网友:
修手机手工一定要过关

网友:
哈哈,我又买了个转盘的,下面是个风枪的工具,到了再测评。

网友:
这干U技术厉害

网友:
不愧是实地学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