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焊盘 接地点 掉了需要补吗?

楼主(2017-03-21):
拆下来后焊盘有几个 接地点 掉了需要补吗?不补会怎样?

网友:
什么芯片 QFN的一定要补,  BGA的视情况,一般不用

网友:
什么芯片上的点啊

网友:
看有用无用 空点 不要补  接地的看情况定

网友:
测量有共同接地的就不用补。

网友:
首先看是什么芯片啦,如果是芯片只有一个地当热要补,如果bga芯片有多个公共地可以不用补

网友:
看你是什么样的点 一般都是不需要的接地点很多互通的 缺点没事

网友A:
是电源芯片,这个需要补吗?

网友:
看芯片上的别的地线和它是不是通的,通的不用补,不通就要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芯片,这个需要补吗?

看芯片上的别的地线和它是不是通的,通的不用补,不通就要补,明白了吧。

网友:
不用,直接装芯片

网友:
有的不补即可有的需要补 看情况

网友:
用不用补,还是看电路吧。

网友:
建议补上吧,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