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3-21):
苹果6如果换上质量有问题 或者说不兼容的后压屏是否会出现烧坏显示IC从而损坏主板的情况 【注屏幕已经亮起显示稍微有点闪】
苹果

网友:
不敢武断,只能说我换过的N个屏中从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居然有这种事,第一次听说

网友:
应该不会吧 还没碰到过换屏烧ic的情况

网友:
会闪屏应该是屏本身质量不行,换块屏试下。

网友:
应该不会吧,但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
我换过的屏幕也没有遇到过烧主板

网友:
遇到都是自己拆装或者扣排线问题,屏短 是换过一个总成,屏不知道怎么搞的短路

网友:
有一种可能会把主板烧坏,就是在你扣上屏的时候没有断电

网友:
电子这种东西不好说,看人品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静电吧 你多虑了

网友:
有闪动说明屏背光有问题,这个当然不能要

网友:
还没遇到过,静电的可能较大

网友:
有闪动应该是屏幕排线的问题 液晶玻璃跟软排线之间的热压点开了

网友:
后压屏换过不少,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7-04-25):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一般静电问题会出现闪,但过一段时间就会消退,这种多是没断电拆装屏幕造成,6S系列可能会悲剧

网友:
6代闪一般都是静电的问题,过一会就好了,或者充会电也会好,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带电上屏或者没关机扣电池造成的

网友:
闪屏很正常,用一用就好了,静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