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待机有嗒嗒声,触发后无显

楼主(2017-03-21):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405的本,板号是LA-9001P。
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有待机3.3V,5V和1.1V,但会有个声音,嗒嗒响,听不出在哪个位置,电流在0.018-0.042之间跳动,应该是有短路的情况,但听不出声音在哪,也没有哪个位置发热。
更奇怪的是,这个情况可以触发,并且触发后,嗒嗒声消失,电流到1.0A左右无显。按开关关机,一回到待机状态,嗒嗒声马上出现。
有朋友们见过这个故障吗

网友:
嗒嗒响一般会有某一电压上下变动.先找找看

网友A:
很简单 你翘开待机电感就知道是哪里响了,更换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你翘开待机电感就知道是哪里响了,更换待机芯片试试

谢谢提示,断开待机供电后,待机电流只有0.002,已经没有声音。手头现在没有这个待机芯片,过两天换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