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打印机M7400的7脚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17-03-21):
      今天一朋友拿来一台联想M7400不通电,说很久没用了。打开机壳,拆掉保护盖,7脚芯片纯粹炸废了一大半,里面尽是蟑螂小强的干尸,就是没找到飞了的那一块。上百度首吧,网上尽然没有M7400的电源板资料和电路图。下载得到M7400的维修手册,也没有原件列表。           求助论坛,哪位师兄有机子或正在维修此机型,请不吝赐教告诉我,谢谢。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1271A,电源板不贵,换个新的用的保险。

网友: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
还是直接换板子吧。不贵的。万一换了芯片还是不行就难搞了

网友:
听朋友劝,换板了,谢谢各位

网友:
听朋友们的,板子烧的很惨,安心换板。谢谢各位!

网友:
板子烧的厉害,还是准备换板子,在路上,回来后看具体是啊啥块子,告诉大家。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网上订的板子到了,联想7400电源7脚芯片为NCP1219A6

中文资料

网友:
你把维修手册传上来,明天告诉你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
谢谢 师兄关照

网友(2017-04-20):
这个要换板子了,不然够你修一壶了

网友:
可以直接再某宝买一块电源板换上去就行了,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个烧的东西还不少就算你找到芯片型号那烧黑的电阻你知道多大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