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3-21):
联想B460裸板开机电流到1.几A然后持续上升,不亮机,CPU发烫,各个供电均正常,EC复位正常,BIOS已刷,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1。几A应该亮了,拿电筒照下有没有图象,没。。。。显卡,,,内存条

网友:
CPU发烫,你就换个CPU呗

网友:
看看是不是无背光。然后查屏供电,开启这些条件,在干其它的

网友:
外接屏幕试试

网友:
电流持续升是cpu温度升高了,开机就不用查EC了,看看显卡或者换个CPU看看

网友:
集显出来了吗

网友:
外接VGA无显

网友A:
这机器有分集显与独显.刷错bios肯定无画面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分集显与独显.刷错bios肯定无画面喔

客户送来一台同版号的板子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