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c盘有坏道

楼主(2017-03-21):
硬盘c盘有坏道,想把系统装到d盘继续使用,于是我把c盘隐藏,d盘设置成主分区,设置成活动。然后把系统ghost到d盘,重启发现无法安装,请问一下我该怎么做?是不是只能用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把C盘在空间在分区工具里删除不用 再装试试

网友:
没隐藏好。。。

网友:
引导修复一下

网友:
你先把装系统的盘盘符改成C盘试试,有可能是克隆系统的问题。如果不行,你分区分的C盘是隐藏还是分好后删除未分,如果后者把它分好后再重做引导记录。

网友:
正常 是可以的D盘设置成主分区 可以做上系统的

网友:
修复下引导试试。

网友:
可以将系统安装分区即C盘设定为硬盘最后一个分区。即分区时,分区顺序选择为倒序。C、D、E、F改变为F、E、D、C,用这个方法试试,我试过多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
做2个活动分区 ,C盘 隐藏,或者C盘空着不分区, D盘做系统盘

网友:
问题解决了,C盘删除,重建主引导记录就行了

网友:
分成GTP格式,哪个盘都是主盘

网友:
自己用的话换个固态爽一下~

网友:
格式化不要对齐,还要diskgen删除隐藏的分区,激活使用的系统分区,重建MBR

网友:
这种做到后面的盘里

网友:
看看D盘是不是活动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