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 LA-8127P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维修 及RTD2132S外挂程序!

楼主(2017-03-21):
机器型号:  联想E545
板       号:  LA-8127P
芯片组   :  AMD芯片组独显
故障现象: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维修过程:                            接到机子,电流跳变正常,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显示,也没暗屏,换屏换屏线一样,满心欢喜的以为捡到钱了! 结果显卡加焊一遍下来,故障还是一样,以为温度不够,加高温度再一遍下来还是无果,这就郁闷了,按照以前的经验就是显卡问题呀!一想到是AMD架构的,北桥也爱坏,于是就去干北桥,10分钟后取下上电还是一样!BIOS刷了N个也不行!, 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吧!

查了下屏接口,除了19V其它都没电压,那就从屏供电1脚开始追吧!

发现是来到了一个转换芯片RTD2132S,量了下条件,大致也没问题,无意中看到此芯片还外挂程序!

难道???去论坛找了下,没找到E545的外挂程序,于是上淘宝卖芯片的买了个程序,才8K!  用RT809刷上去,开机心跳了5下久违的Lenovo LOGO终于灵光闪现了!现将此程序分享给大家,以后遇到了直接刷我的这个程序!只要是这个芯片,程序都是通用的!(如E435、E445、E575等)希望大家用的着!当然也别忘了加分哦!

 会员10334052元2022-12-27 17:26

网友A:
搞不懂为啥要外挂程序 难道是为了匹配不同型号的液晶屏吗

网友:
加分啊!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啥要外挂程序 难道是为了匹配不同型号的液晶屏吗

配置各个功能脚位的。

网友:
程序 坏的几率没芯片高把 貌似

网友:
这就 给你 加

网友:
真的学习了  外挂8k程序

网友:
估计和那个usb 程序差不多 程序出问题会导致一些故障

H55

网友:
昨天碰到到个DELL八声报警也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一体机这毛病的

网友:
暂时没有修到这个故障,倒是RT2132S坏的,遇到过了

网友:
这个芯片查条件只有一个3V的供电吧

网友C:
暂时还没修到这款机器的这种问题,先收藏这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各个功能脚位的。

貌似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过此机器,毛病不一样

网友:
修理一体机这个程序坏的不少,一刷就显示了。

网友:
学习了,可是没有分加了。

网友:
还没有接触到,谢谢以后可以借用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暂时还没修到这款机器的这种问题,先收藏这帖子。

记得加分呀!

网友:
帮忙加分呀!

网友:
这个外挂不错

网友:
这个RTD芯片居然还有单独程序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这都可以 直接 改电可以么?

网友:
幸好是遇到楼主技术那么6的了,要不然就怀疑人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帮忙加分呀,兄弟

网友:
加分啊,兄弟

网友:
有遇到过DELL 5525机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