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傅:看了论坛前辈关于完全分析--长城ATX300P4-PFC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2017-03-21):
其工作是过程是,A、B两个绕组交替为开关管提供导通电压,当上管Q1导通时,上电容C8放电,下电容C9充电,回路如红线所示。当下管Q2导通时,上电容C8充电,下电容C9放电,两开关管反复交替导通使主开关变压器B1原边电流上下不停往复并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压,这个电压经后级整流滤波最图输出。

请问一下大师傅:1.这句话怎么理解 上电容C8放电,下电容C9充电
        2.下图我绿色标了感应电动式正负请问Q1 B级我这样标左负右正的感应电动势方向对面 然后B能导通是因为就算感应电动势左负右正反偏,但是电源电压更高所以Q1B级正偏这样理解对吗?

下图

网友A:
电源还研究那么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研究那么深啊

这不是新年开始研究开关电源了

网友:
可能楼主 想研究下
主开关部分的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新年开始研究开关电源了

看来 也像研究下 开关电源

那得先去看 刘坚强的 ATX 维修视频
然后 找电源练手 先从 简单的杂牌电源 开始
遇到问题经常上论坛 请教高手

网友C:
可以去看下这本书

网友D:
没有研究过电源,同你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来 也像研究下 开关电源

那得先去看 刘坚强的 ATX 维修视频

刘老师的atx电源  讲解的非常好         我看了之后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研究过电源,同你一起学习一下!

电源没事 可以练练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的atx电源  讲解的非常好         我看了之后受益匪浅

是的 讲的非常细 比较基础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维修实例 讲的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看下这本书

谢谢,已下载,慢慢看很受益

网友F:
电源维修学问还是比较深的 就是现在电源便宜    维修的话 利润几乎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维修学问还是比较深的 就是现在电源便宜    维修的话 利润几乎没有了

估计也是想学习下
不是为了 利润
属于兴趣 爱好

网友G:
电源修的意义不大,但很有研究价值,现在atx电源,5v  led电源  12v监控电源  24v开关电源 逆变器都是这种模式了。

网友:
学习精神值得肯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源修的意义不大,但很有研究价值,现在atx电源,5v  led电源  12v监控电源  24v开关电源 逆变器都是这种 ...

电源修的意义不大

不同意这样的 说法
维修都有价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源修的意义不大

不同意这样的 说法

普通的atx拿个二手的卖才40   拿货多便宜,如果自己修的话  你买些配件  加上运费都快这么多钱了,还不算人工。但是如果是兴趣爱好或者6 700w 上千w的电源能报的上价格还是可以的。只是现在的atx电源  5vled电源 12v监控集中供电 逆变器都是用的494的pwm芯片,修肯定有意义,只是不赚钱,但是不赚钱 修它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普通的atx拿个二手的卖才40   拿货多便宜,如果自己修的话  你买些配件  加上运费都快这么多钱了,还不算 ...

不赚钱 只是相对来说的吧
杂牌电源 可以做料板啊

普通的atx拿个二手的卖才40
这个杂牌按都卖30呢
好点 还卖过七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