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CER 8472G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7-03-21):
秒杀ACER8472G不开机一例
机器型号: ACER  8472G
主板版号: DAZQ3JMB8A0

故障现象: 按开关0.012小电流跳变
维修过程:
此机是进水机,同行自己拆机打包拿过来的,经过观察,主板并没有明显进水痕迹(或许是被同行清理过),首先打全板阻值,没发现任何异常,于是插电,待机0.005,按开关跳变至0.012不动,电源灯也没亮!

根据以往的经验,广达的这种电流有可能是南桥的待机没出来,因为广达的S5电一般都是按下开关后才产生的,而这个电压是由15V上拉的,所以我首先查这个电压,直接找到待机芯片

实测PR55两端均有13V左右的电压,看来经验有时不可靠!于是继续追查南桥的两个待机电压+3V_S5+5V_S5

发现都正常,根据时序,南桥待机都出来后,EC要发出一个RSMRST#的信号通知南桥此时待机正常,等待按下开关,测量的75ICH_RSMRST#3.3V的电压,然后再测DNBSWON#EC给南桥的PWRBTN#--高跳变信号),为0V,但是按下开关又变为3.3V,有点不正常,默认EC的条件都满足,于是去查南桥的条件,

当查到南桥的第二个条件RTCRST#时,有发现猫腻了,R611一端有3.2V , 一端为0V , 但是R610的两端均有3.2V , 测量R611的阻值,实测有20K左右,

心想完蛋了,不会南桥挂了吧!于是打下值,R611的一端阻值323,靠南桥的一端才176 , 心里更加怀疑是南桥的问题了!但是仔细观察南桥周边的位置,没发现有半点进水的痕迹呀!不甘心,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料板上找了个20K的电阻装了上去,无所谓的一测,竟然两端都有3.2V的电压了!哈哈,试着按了一下开关,电流噔噔噔的上到了1点多A,赶紧接屏,亮机了!此机修复!

总结:其实我们在维修实践中,往往会被一些假象所迷惑,比如公共点阻值正常并不代表没有短路哦!明明用万用表量有电压也可能是假电压哦!(用示波器测量最精准)有时刚刚还能触发的现在就不触发了!电感是通的也会带不起负载。。。。。。等等这些莫明奇怪的问题往往都是维修中被忽略的一些小细节所导致的,经验有时候也会给自己挖个坑!所以做维修思路很重要!
作者简介:
迅维网ID: 李小强1993
迅维远程培训学员,热爱电子行业,目前在福建厦门百脑汇从事笔记本芯片级维修,喜欢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好的案例,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微信:13646023462
Q Q 769896188

网友:
现在发帖还带打广告  哈哈哈哈

网友:
果然是高级玩家,思路清晰

网友:
是电阻虚汗了么,,测得阻值都是好的

网友:
典型的RTC电路问题。

网友:
修得不错  是不是电阻虚焊了?

网友:
这个确实 是不要 被电流现象迷惑,要根据自己的思路一步步来

网友:
给你加分水平有进步

网友:
小广告打得不错,技术也不错

网友(2017-05-07):
兄弟,有没有这机器的图纸啊 现在我的故障是有一会暗屏,换了屏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