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后,还是墨粉灯常亮,LJ2400

楼主(2017-03-21):
联想的LJ2400,不论是打开前盖,清零。还是,加上一个复位的齿轮,清零,都不行。试过好几回了,我就想问题师傅,这是什么问题了。太奇葩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清零,试多几次。

网友:
看型号就知道了  LJ(垃圾)

网友:
记不太清楚了:指示灯下面的那个传感器坏是不是这种现象?这种机子前后两个传感器容易坏。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应该是你清零的方法有问题         多试试

网友:
先打印个测试页确认下是否已经清零,如果未清零或无法清零打开前盖取出粉盒,检查下粉盒清零传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按执行键4下打印自检页,看一下墨粉和硒鼓的情况,有百分比显示。清零后再打印自检页,看看有否变化。清零操作无误的,没变化的那个坏。我碰到的基本是墨粉盒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执行键4下打印自检页,看一下墨粉和硒鼓的情况,有百分比显示。清零后再打印自检页,看看有否变化。清零 ...

自检也不行。粉盒也换过了。主板也换了。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传感器有问题

传感器是光敏的那种。我不会测量。

网友:
你清零方式正确吗

网友:
这肯定是小问题引起的大问题,细心检查下

网友C: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不知道和你这个是不是,你打开前盖,往机器内部左上角看,有个传感器你看下,那个上面有个弹簧掉了是怎么都清不了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不知道和你这个是不是,你打开前盖,往机器内部左上角看,有个传感器你看下,那个上面有个 ...

恩恩。那是个传感器。好的了。我想过了。

网友:
别告诉我那个启动按键开关坏了

网友:
把墨粉检测得那个灯取了就可以了!

网友D:
是不是清了零当时可以打印一张。然后就又报错了?把碳粉检测那个传感器取了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清了零当时可以打印一张。然后就又报错了?把碳粉检测那个传感器取了就可以了

传感器,也可以取了?

网友:
试试强制清零  打开前盖 用螺丝刀点清零配件 再用螺丝刀点关前门传感器 到一定时间放开清零的配件 试试

网友:
这个正确清零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 从新 找个 手动清零 不行再 齿轮复位 按理说一般 齿轮复位都是没问题的 你那里出了错 仔细 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也可以取了?
碳粉传感器可以

网友:
搞好了没有?昨天遇到过一台内部结构应该和你这台一样的机子,故障也一样,可以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114-1-1.html

网友:
用的代用鼓,应该是硒鼓上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