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的led26f2200ce改装灯条

楼主(2017-03-21):
康佳的led26f2200ce型号的电视,开机灯亮,无背光。原装的灯条,找了一个代用的,分享给大家看看。挺好改的。在也不用原装的了。我可以当康佳的售后了。

网友A:
这个很不错。原来是LED的吗?还是LCD的????

网友:
驱动板供电还是建议接到原机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不错。原来是LED的吗?还是LCD的????

原来就是led的。只是灯条坏了。

mk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就是led的。只是灯条坏了。

哦,还是比较好换的,就拍屏太大,就麻烦

网友:
简单实用,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