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73(PH67S-C43)不触发、不过内存修复

楼主(2017-03-21):
很久没发帖子了,最近由于怀疑、考虑人生的问题。一直很少修板,以至于没写帖子。当然即使有修板,也没发贴,因为我是个懒汉。但快没下载分了,所以————
不废话,进主题。前两天收到2块V星ms-7673(PH67S-C43)的坏板。

问故障原因,卖家说,不知道反正是坏的。(浅意词‘想是好的,做梦吧’)
看这2块板子卖相,就知道它们等了我好多年了。
上桌,触发(前面步骤同行都懂,就不卖弄了。直奔主题)跑19。而且只跑19这个码。拔下内存再触发,同样跑19。测主板各主供电电压正常,内存工作条件正常。没得说刷BIOS。
OK,跑码亮机。这么容易不可能啊!装系统。果然,中途突然断电。没事V星的板,习惯就好,不影响心情。
重新触发,不触发。呵呵,拔掉24PIN,再插回。触发,不触发。好,虽然已到愤怒的边缘,但我告诉自己V星的板子就这样,习惯就好。我吃个饭再来。半小时后,在触发,可以触发。安全起见,板所以电压测一片。发现3VSB,只有2.2V,不正常。该3VSB由up7704产生,测该条件2脚:3.3v
           3脚:5v
       4脚:5v
       7脚:0.8V
都正常,没得说换up7704。测6脚:3.3v。好了

第2块板子
上电触发,不触发。诊断卡灯亮,下一步只能下载点位图。顺便图纸也下了个。
测待机电压,(同行省略好几步)发现DPWROK_CP和DPWROK_SIO为0,不正常。两个信号通过一电阻R72串联

还有上拉电阻R261

测上拉电压3VA为0v,不正常。
该电压由UP7707产生。

测该ic条件,发现EN为0v。顺EN跑线路

该信号经q74到IO。测Q74,G极为5v。Q74导通,Q74的D为0v。导致EN为0V。
看来只能是io问题。测IO工作条件。
拿之前的好板对侧,发现待机测Q74,G极为5v。Q74导通,Q74的D为0v。导致EN也为0V。但触发后测Q74,G极为0v。Q74截止,Q74的D为5v。EN为5V,估计是节能作用。
但还是IO问题。测IO条件,但在这之前发现待机灯闪。测3VSB,即u11(UP7704U8)的6脚3.3v,正常。奇怪,测pci1的A14脚2.1跳变。
对图纸发现待机是由

u12(up7706)产生3VSB_WAKE的。测u12工作条件都正常,换up7706。3VSB_WAKE正常,但一会又跳变。
再测其它发现

最大可能坏的就是Q172和U40(UP7501)

没空猜,俩个都换。电压恢复。触发,跑码OK.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的很6,加分了

网友:
修时难 写更难 估计楼主是边修边记的吧 学习啦

网友:
楼主写的精彩,分析的细致 学习了

网友:
加分了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技术还是硬硬的

网友:
原理思路溜的很,顶一个

网友:
写的精彩,维修秒杀,思路很给力

网友:
最后那图看不懂。。。。请教下!

网友:
好吧看有不明白,不知道有没有图纸下

网友:
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