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酷开42K1TYX-A059671 强刷也写不进去

楼主(2017-03-21):
创维酷开42K1TYX-A059671  8A16 开机停在第一画面 系统正在启动中  强刷也写不进去 板号 5800-a8a130-op50  这机芯是 8A16 还是8A13 ? 下好刷机包放U盘里,按开关不松手 插电,黑会规定屏就又到开机第一画面了, 用 8A16 8A13 都试过一样,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补充内容 (2017-3-22 13:36):
创维酷开电视 标签下写着42K1TYX-A059671  8A16 板号却是 5800-a8a130-op50。这机芯是 8A16 还是8A13  ?故障开机停在第一画面 系统正在启动中  强刷也写不进去 下好刷机包放U盘里,按开关不松手 插电,黑会屏就又到开机第一画面了, 用 8A16 8A13 都试。。。。

补充内容 (2017-3-24 10:00):
强写到一半就关机   重启后和原来一样。。。。

网友A:
直接写到存储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到存储器里面。

300M 的东西怎么写?

网友:
还缺少自动升级脚本文件

网友B:
U盘无法升级的,需要用创维升级小板升。没有的就换板。
年前遇上一块也是8A13的,U盘无法升级,丢售后那边升级小板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无法升级的,需要用创维升级小板升。没有的就换板。
年前遇上一块也是8A13的,U盘无法升级,丢售后那边 ...

哪有卖的?

网友:
t宝有卖。
建议换板吧,

网友:
809H 能写吗  能写 我就买一个,  创维小板只能写这一个牌子的。。。。

网友C:
看看这个提示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提示能不能帮到你:

高手呀,可惜出现的太迟了,已用刷机盒子弄好了 。。。

网友(2017-04-27):
封贴吧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