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BIOS自检?

楼主(2017-03-22):
主板自检不通过,显示USB控制器检测中。。。就因为这样,这主板没法启动使用。
正常的维修方法是:找到IO控制芯片,换掉。

但我现在想不换控制芯片(因为我可以不用这个USB),而是想如何屏蔽掉BIOS自检呢?

问:

一:修改BIOS数据后,重新刷回去,让BIOS跳过这个USB芯片的检测。那我该修改哪个数据?

二:BIOS自检成功后是如何通知CPU的?是通过哪个引脚电平信号吗?我想是不是可以拦截它?直接给个高或低电平,让计算机跳过全部设备的自检?

谢谢

网友A:
可以进bios把坏的usb口关掉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修usb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bios把坏的usb口关掉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修usb吧

版主可否讲解一下BIOS自检完成后是如何通知CPU已成检测的?这个信号是通过哪个引脚完成?有这方面的书籍推荐吗?
谢谢版主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可否讲解一下BIOS自检完成后是如何通知CPU已成检测的?这个信号是通过哪个引脚完成?有这方面的书籍 ...

好高深。只知道这个是通过总线来应答的。

网友:
二楼斑竹,BIOS里屏蔽USB和开机自检跳过USB达到解决不开机故障是一回事?

网友:
亲 USB过流了吧 查USB_OC吧

网友C:
学习了,再bios里关闭u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再bios里关闭usb

有的主板是可以关闭的哈

网友:
可以按bios  是ami 还是 award 的 找对应工具 比如amibcp_aptio等工具可能实行你的想法
当然要是最近的bios 可以直接在bios 关闭  基本是开启fast boot

网友D:
好强大的论点,硬件屏蔽自检,主板工作原理了解的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强大的论点,硬件屏蔽自检,主板工作原理了解的很强大啊

刚入门,见笑了

网友:
刚入门的话,先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学习,一点一点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