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vc REV2.0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03-22):
x450vc REV2.0屏蔽板载内存,故障现象。用一会儿死机蓝屏等。屏蔽后加外接一条内存OK

 会员205722元2023-1-11 12:10

。海绵宝宝。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欢迎大家加分。下次不用试了

网友A:
你 要说清楚啊  ,是将PCB_ID  还是DIMM_SEL 这俩个的哪个全部拔高

网友:
你画图的纸亮了

网友B:
楼主最好标注清楚

网友:
加分了,下次机会到我了

网友C:
是楼主画的图纸那样改还是?

网友:
表示看的一脸蒙蔽

网友:
老板 ,来份 红烧肥肠  ~~

网友:
应该就是把内存供电撤掉就可以了

网友:
来份卤猪蹄 ,饿了,你的菜单不错

网友: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最后一张图看了   我笑了

网友:
楼主的菜单是亮点,话说这种帖子已经很多了。

网友D:
我可以表示我没怎么看懂吗?

网友:
老板,来份,肥肠面

网友E:
这样不清楚还不知你是怎样位置的

网友F:
看了半天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画工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要说清楚啊  ,是将PCB_ID  还是DIMM_SEL 这俩个的哪个全部拔高

DIMM这个信号怎么没有搜索到呢

网友G:
最后一张图看的一脸蒙蔽

网友:
你这个没起到什么作用的  就几张图片 也没标注

网友:
还没遇到过···遇到一定要试试··加分了哦···

网友:
我也表示看到一脸的茫然

网友:
我也没看懂 楼主 稍微解释下呗

网友:
有点晕,告诉我改的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要说清楚啊  ,是将PCB_ID  还是DIMM_SEL 这俩个的哪个全部拔高

我主板上的电阻忘记标记了。你对比一下啊。我画的位置跟主板位置大概一样的。都是那七个电阻排列啊,位置一样的就是了,两个电租移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表示我没怎么看懂吗?

我主板上的电阻忘记标记了。你对比一下啊。我画的位置跟主板位置大概一样的。都是那七个电阻排列啊,位置一样的就是了,两个电租移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标注清楚

我主板上的电阻忘记标记了。你对比一下啊。我画的位置跟主板位置大概一样的。都是那七个电阻排列啊,位置一样的就是了,两个电租移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看不出来

我主板上的电阻忘记标记了。你对比一下啊。我画的位置跟主板位置大概一样的。都是那七个电阻排列啊,位置一样的就是了,两个电租移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一张图看的一脸蒙蔽

我主板上的电阻忘记标记了。你对比一下啊。我画的位置跟主板位置大概一样的。都是那七个电阻排列啊,位置一样的就是了,两个电租移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两个电阻跟肥肠那两个电阻。如果原板你想屏蔽板载内存。就把这两个电阻上下移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清楚还不知你是怎样位置的

加了张图片了,看得懂

网友:
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了张图片了,看得懂

呵呵。你认真看了吗

网友:
发图要有说明 这样的一下很多人看不明白,不过你最后的菜单满有意思的!!!!

网友:
开饭店的吗

网友:
怎么把它屏蔽的啊

网友:
红烧肥肠不错

网友I:
看了好几遍还是没有看到改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
正确的位置号应该是pcb-id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肥肠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楼主画的图纸那样改还是?

那两个电阻对调就是了

网友:
具体是怎么屏蔽的

网友:
你仔细看帖子没有,把那两个电阻对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好几遍还是没有看到改的位置在哪里

后面补了一个图片 了,电阻对调一下

网友:
把PCB_ID换来换去就行了

网友:
把PCB_ID换来换去就行了,什么型号都通用,试多几下。

网友:
华硕机都通用。

网友:
这个机器屏蔽很多了

网友:
画个方框圈出来方便点

网友:
图片没指示

网友:
就是所谓的高低组合

网友:
板载内存屏蔽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