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3E 不触发

楼主(2017-03-22):
接到同行一X43E  版号:X43SD  REV.2.2    故障不触发。待机0.022    有点高, 拆开首先各电压阻值基本正常,3.5V有测量开关有3.3  按下正常跳变,没的漏捡。EC为IT572,依旧板子没图纸没点位,找个EC图凑活。再者测了EC_PWRBTN#  也正常高低高跳变。SB_PWRBTN#
ov 没动静。接下来ec供电及各个信号,供电正常3.3 LID_SW#  OV, ec_ rst#   3.3.  AC_OK  1.6   这个于情于理不正常。这个信号一般是充放电芯片来的没找到中间原件,先不管了。时钟是空置的,没量到。bios 也没波形。BIOS的 PCH_SPI_CS0# 脚位 有3V电压正常。此时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难搞的机机。刷bios无果 先不急再刷。都知道这机BIOS  五花八门,太乱。回来还是想搞AC_OK  想会不会EC 拉低,为什么这么想后面再说。 换EC  上电 ,伤心了。一样的问题。都已经凌晨3点了不搞了。次日忙完了想起来这个板子。又拿出来,我喜欢同时搞两块板子,特别是没头绪的板子。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换板子来修往往思路会有所打开。心想这个AC_OK不是被拉低就是被拉高了。因为这个图是我随便找来的,不是这板子的图。脚位一样但是牵扯到设计板子的人不同。电路不同,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说这板子可能这脚位是带#的。低就正常。高了反而不正常。试着找到源头,无果。冷静下来抽根老烟。想起之前的修过一个什么机也是华硕的。刷BIOS好的。也是开始待机偏高,转手再探BIOS,芯片换了。各脚位基本正常。看见BIOS旁的 有个电阻有点别扭。就是黑黑的。进过水?没腐蚀的地方啊。 慢慢擦干净,测的这个就是 PCH_SPI_CS0#   一端3V 一端0,当时就笑哈哈了。无疑就是它了。不要问为什么。抄家伙干它。这种一般都是几十欧姆的。找个差不多的。上去。EC 端的 PCH_SPI_CS0# 原先没看,现在测也是3V 了。插电源的手忍不住抖了两下,电流自动上到0.6   没插内存的。插上内存刷刷的 亮机。 看来还是要练好火眼金睛。顺便帮大家测了这倒霉的华硕板子的信号84LID_SW#
脚还是为0   83SB_PWRBTN#
脚 也没跳变我调了几次 示波器都没用。  还有RSMRST#   AC状态下待机触发都是3V左右 。重要是来了就是图中的AC_OK  待机触发都是 0.6 左右,前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原机图纸所致误判。EC_RST#  3.3 。  这几个给同行参考。我应该没量错。有错望指点。虽然快2点,修出来就来发了感觉这个对别人很有用,顺便没分了。请赏嘿嘿。

网友:
写得稍乱,不过也看懂了,bios芯片供电无

网友:
修的这么辛苦哦!加分鼓励。

网友:
看来楼主视力很好啊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A:
你这也太拼啦吧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拼啦吧  加分鼓励

嘎嘎,我攒了 好多 照片 记录就是没时间发出来。有的都丢失了。

网友:
有点意思,我没有头绪的时候也是测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有时候表笔瞅一戳机器就可以触发跑码。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来顶一个,新手来也

网友B:
技术不错,话说这机子有图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话说这机子有图纸的吗?

没有。点位都难找。

网友:
这个是BIOS的供电没有还是什么呢楼主

网友:
修好几次华硕,都是修得天昏地暗,修得一点自信都没有了

网友C:
等于是EC跟BIOS的中间电阻坏了啊。其实应该先测量EC 103脚的 PCH_SPI_CS0# 。。不过也不应该啊,前面测了BIOS芯片的1脚 SPI_CS0# 是3.3V的啊?中间电阻坏了,BIOS芯片1脚应该没有3.3V才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等于是EC跟BIOS的中间电阻坏了啊。其实应该先测量EC 103脚的 PCH_SPI_CS0# 。。不过也不应该啊,前面测了BI ...

确实之前量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之前量有。很奇怪。

之前量也不是完全没电压。有点。电阻没完全断路

网友:
bios片选到ec断线了。

网友:
不错,这个贴子有营养

网友:
还以为是LID问题。。楼主犀利

网友:
# 号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