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屏幕经常失灵home键按了有反应,锁屏后再开又正常

楼主(2017-03-22):
iphone6屏幕经常间歇性失灵,但home键按了有反应,锁屏后再开又正常,没有戴套和贴膜,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如果是完全失灵就要查硬件了  间歇性的估计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A:
苹果的机子这种故障很少是屏的问题,基本是触摸芯片的问题。

网友:
触摸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子这种故障很少是屏的问题,基本是触摸芯片的问题。

就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先排除一下屏幕问题,先把屏幕换一下哈

网友:
黑触摸吧 看看站内有专门的介绍

网友:
副触摸的M1脚。

网友: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