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Y470暗屏和华硕x45vd掉电

楼主(2017-03-22):
联想暗屏简单些,拆屏测量发现没19V,直接拆了c壳子测量主板端接口供电,也没有。观察主板供电布线,发现电感烧坏了,测量电感对地了,直接拆了电感旁电容不短了。直接换电感和电容OK.华硕是通电开机跑1A左右掉电,测量发现cpu集显电压电感不电压,论坛也朋友说刷机Ok,抱着试试的心情刷了下,果然好了,感谢分享的朋友,付BIOS

X45VD 2.0 OK可以上3.rar

网友:
Y470应该是不通电大短。。。不应该是暗屏哦

网友:
楼主可以写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
通病了Y470 运气不错

网友:
好久没有修到470前年的时候这个通病修了很多

网友:
刷BIOS可以?

网友:
学习了 还没碰到过这种通病的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简单明了把机器修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