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65N V3.0 跑00 54

楼主(2017-03-22):
Onda A65N V3.0 跑00 54维修笔记:
客户送机到店,电脑不通电,换电源后通电,00-54不停重复跑马。取新主板测试CPU跟内存正常亮机。判断主板故障:ONDA的官网已经找不到这主板的BIos,只能上论坛找了,万能的论坛找到两个,一个有人反映不行的,就没有下了。下了另一个,刷Bios后一样的现象。
还是老实点量量吧,
内存供电:1.59V(MOS管上测量)正常
内存VTT:0.75V(内存槽120 240)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3.3V(118.238)正常
内存SPD供电:3.3V  (236) 0V
测完一看内存槽的右边,发现猫腻,整个电阻都烧断了。

按图处理后------- ---亮机了。。。

主板正常后拔掉内存,跑马00-54重复跑,下次各位遇到这样的跑马,还是认真测量内存供电部分吧。。
该主板应该是由于电源不稳定导致主板SPD烧坏,好运的是桥没有坏。。。

网友:
档内存的 都是首先测内存工作条件的

网友:
昂达SPD确实故障率很高

网友:
一般是插内存条烧的

网友A:
这个板是电源坏了,3.3V高了,导致烧保险电阻。。

网友:
电源不好的话会引起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是电源坏了,3.3V高了,导致烧保险电阻。。

原来如此啊

网友:
都是用杂牌电源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