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雷神911-S2a装上大电池第二天不开机

楼主(2017-03-22):
海尔 雷神911-S2a笔记本
板号:DA0NL8MB8E0 REV:E

故障现象:装上大电池关机几小时后就不触发了,接上适配器也一样,必须拔下大电池才能好,好了装回大电池也没问题,这机子有CMOS小电池的但是不用拔小电池

求助各位大神有没相关经验分享一下的

网友(2019-09-18):
装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啊

网友:
郁闷 我也遇到一台 故障一样  第二天能触发 触发瞬间掉电  掉电之后过几秒又自动上电  就这样反反复复  测电压都正常  适配器和电池都去掉开机一切正常 装起来也是正常 第二天就恢复原故障 郁闷死了

网友(2019-12-07):
各位兄弟有没有解决此故障的,我现在就这个现象,已经返修一次了,而且加焊桥以后就可以插充电器开机,不然每次只能用内置电池开机后再插充电器。单独用外置电源是无法开机的,触发后电源灯闪一闪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