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4HR 开机无显

楼主(2017-03-22):
这机器 开机 电流1.4几 开机过了CPU 过了内存 但好像没有过显卡 好像马上要显示了 但是 不亮 显卡是我订的全新的 换上去还是这样 那位大侠有办法 给点见意BIOS 刷 过了 没用 刷 的是原厂的 主板上的 每个电压我都量过了 没问题
cpu
显卡

网友:
显存吹焊一下试试。华硕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不好修,你回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正常来说这个电流跑马了不亮加焊显卡会好 换了显卡还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这机子BIOS非常多,刷错了就会导致不过显卡。

网友:
看屏有没有问题,今天修到一个联想触摸板下边进水,进水坏掉的处理ok了,屏还是点不亮,插外接可以亮,最后换个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