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X-PLUS 自动关机重启维修

楼主(2017-03-22):
主板送来是说自动关机重启,没有规律。
上电触发测试,发现有时正常可以进系统使用。
有时触发后刚显示LOGO就掉电得启,有时触发就掉电得启。
中间测试并且维修花了不少时间,最终找到问题。。

控制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的三极管不良。更换后一切正常。。

 会员3279472元2022-9-22 11:23

网友A:
楼主可以说说具体过程吗

网友:
可以啊这个问题有点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说具体过程吗

过程太麻烦了,对比点位,进行测量,观察电压。。才发现问题。。

网友:
你这等于啥都没说  没有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程太麻烦了,对比点位,进行测量,观察电压。。才发现问题。。

题外话,一般很火的贴子,都是详细的图文介绍。

网友:
这个  却是  不好找    要  测量很久  才可以  找到故障点 !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楼主应该详细介绍一下过程,让别人学习一下方法!

网友:
这种开机不稳定不好测,也不好修

网友:
这种故障是很难找,众里寻他千百度啊。

网友:
这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没有过程,表示看不太懂啊

网友C:
楼主只是为了发帖赚几分 有没有过程他觉得无所谓 坚定完毕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个类似的故障不定时重启 也是EN电压不稳定。中间的曲折不说了。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给了一种快速解决方法!

网友:
看着容易 其实查起来挺麻烦

网友:
这种问题也弄得,技术精湛啊

网友:
我就纯支持一下吧~~~~

网友:
维修一定要有耐心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这种不定时重启的最恶心人了 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是为了发帖赚几分 有没有过程他觉得无所谓 坚定完毕
看到这种贴要知道感恩,楼主已经说了故障现象是什么,如何解决的,已经无私的提供了经验,不能要求别人做的太多,现在论坛里看贴不感恩的太多,所以很多人的经验都不愿意发上来,编一个图文并茂的贴要一二个小时

网友:
有时维修找毛病,就是在坚持,不放弃,就会找到故障。

网友:
只能说找这种掉电故障 很难修 真是要花大量的时间 几乎都是长时间一个个电路测

网友:
我感觉这种板子,三极管是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