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03-22):
遇到一台华硕A40j,笔记本,装win7系统就黑屏,装XP正常,也就是说装了310显卡驱动就黑屏,网上下载了新的显卡驱动装上去就进了系统死机,显卡芯片换了也是一样,麻烦各位大师有啥妙招,本人是菜鸟。

网友A:
检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打一下阻值有没有断线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打一下阻值有没有断线等

已经好了,谢谢,我是官网的显卡驱动一个一个试,最后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好了,谢谢,我是官网的显卡驱动一个一个试,最后还是驱动问题

哦,真有耐心,官网驱动一个个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真有耐心,官网驱动一个个去试

我也是没办法了

网友:
嗯,不过还好是把这台机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