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UX21E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2):
本本拿时说是不开机
拆机发现进水

用洗板水清理干净,换掉腐蚀的元件,上电测试发现无待机。

更换3,5V芯片开启机的电阻正常触发,显示(也是水腐蚀的)
小问题,误笑

网友:
运气好,硬盘都没坏啊

网友:
进水问题小没扩大

网友:
这几天修到的进水也是比较容易搞 有几台清理好了 烤烤板就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