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3-22):
送来是说是开机不显示
通电试机,可以触发,不显示
拆机,测无CPU供电
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找到问题

图中标示的电感开路,电感旁的电容短路。。

小问题,主要是要下载分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5V额供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5V额供电吧

时间长忘了,应该是5V或12V的供电的电感。。

网友:
恩看你修了几个帖子修的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长忘了,应该是5V或12V的供电的电感。。

加个好友吧QQ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最后放弃了,没有仔细检查

网友:
测无CPU供电,首先排除的是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无供电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感。加分了

网友:
不错,最起码说明你很认真

网友:
简单明了啊哈哈

网友:
是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吗?

网友:
哇 这个是怎么 测得呢 示波器 么?

网友:
这种比较好修  条件正常 开启信号正常  还是没CPU电就不好弄

网友:
没供电检查ic开启条件,幸运的话就秒杀了。

网友:
是 的 ,做维修的都要认真,最起码的是基础知识要扎实

网友:
还没碰到过,电感开路电容短路?

网友:
电感断掉的还真没怎么遇到过

网友:
相当的直接了当,明人不说暗话!就是要分来了

网友:
应该是5V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