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到时打电话听筒无声音,换了音频ic再试所有声音都没了

楼主(2017-03-22):
今天接到一部苹果六 来时是打电话听筒无声音,测了下音频ic的4组供电供电正常,于是换了个音频ic,换完后测试所有声音都没了,外放铃声等,又换了个音频ic还是一样都没声音,还有个现象是进设置里调铃声系统卡,有大神指点下下步该怎么修,不太赶再次吹音频ic,怕伤到其它地方。

网友A:
不敢指点你下步怎么修 因为可能会扩大故障  目前来说手工过关的话可以先还原至原始故障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敢指点你下步怎么修 因为可能会扩大故障  目前来说手工过关的话可以先还原至原始故障试试

换了两个ic还是没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两个ic还是没还原

我感觉你是不是扩大故障了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什么小原件  在测一下地脚阻值 别着急换

网友:
你扩大故障了 检测下周边元器件有没有丢失 短路 之类的

网友:
用放大镜来看音频IC周边元器件是否有丢失和虚焊等现象

网友:
肯定是换芯片的时候搞坏周围的东西了

网友:
感觉音频不好干搞,遇到几台都没搞好

网友:
音频IC受不了高温,注意温度,再换把。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扩大故障了,碰到别的地方了,别的地方搞虚焊了

网友:
cpU虚了吧,按住cpu试下

网友:
音频周边元件看下,要么重做,你确定手工没问题?

网友:
查听筒阻值呀

网友:
音频IC是不是焊坏了

网友:
外围的电路也要仔细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芯片没焊接好 导致故障扩大

网友:
隔热处理不好,或者手工不到位,很容易引起扩大故障。

网友:
不会是UMT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