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SONY MBX-259 大小写灯亮+无声音 好经验

楼主(2017-03-22):
型号:SVS131B11T
版号:MBX-259
故障:二修不显图纸:无图无点位
这是同行拿过来修的,拆开,看主板有动过的地方有   显卡 BIOS。看电流是亮机了的,大小写能亮 启动是正常的,外接和内接都不显。无图纸,当时我也没办法修,按经验修吧,这机此故障好几个没有修好过。、
请看图
修好后无声音维修看图

网友A:
第一张图是什么坏了看不清楚楼主

网友:
看完的 加分 此机发了好长时间修好的,总个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什么坏了看不清楚楼主

保险电阻 可以说是保险

网友:
维修不容易 加分以鼓励

网友:
我最不喜欢修索尼的本,小板太多

网友C:
发帖的时候加个箭头容易  修的时候找可难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的时候加个箭头容易  修的时候找可难了 感谢分享

我发了箭头的,指的地方就是 故障

网友D:
不显示是保险坏了吗,不是暗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电阻 可以说是保险

没图纸的真难修感觉,找不到信号的去向

网友:
刚好遇到  我也来测测这里

网友:
大小写切换灯能亮 基本就不用考虑其它的 直接查屏的工作条件咯

网友:
上家 老货,三板斧 ,,

网友:
楼主是怎么找到这个故障点的? 外观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显示是保险坏了吗,不是暗屏吧

这里是屏供电,3.3V的,不可能暗屏的。

网友:
没图纸不好下手,完全靠经验

网友:
没背光才是暗屏  没屏供电 不会白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