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68V-U无复位维修--一把电动镙丝刀引起的血案

楼主(2017-03-22):
主板送来时说是不显示
通电,触发,发现无复位
正准备测量主板时,仔细观察了一下板子,发现问题

图中标示的位置,应该是用电动镙丝刀上镙丝时打滑了,把旁边的元件都碰掉好几个
这个图是补好元件拍的。。
补好元件,上电触发一切正常,开机显示。。

网友:
翔升的板子图纸不好找,如果没有好板对比,有些电阻没有具体的参数,根本不好下手。

网友:
是怎么判断掉的原件是什么参数的

网友:
楼主是猜的?这么大的区域

网友:
估计有料版吧

网友:
如果打到板层就不好修了,还好只是几个元件的

网友:
猜得真够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