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L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2):
板子送来时,说是不开机
上电,发现不触发
测开机针,发现无电压

更换图中标示的电阻,开关针有电压,触发显示,电阻变质引起的。。

网友A:
这。。。。。也发帖啊

网友:
不触发,查5+3条件,挺易修的。

网友:
不触发,查5+3条件

网友:
不触发问题最好修!但是开机针电阻变质我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这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说起来简单,但实际维修的时候,也不是说一上来就判断然后干。每个帖子的背后,总有故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也发帖啊

要点下载分,呵呵。。。

网友:
运气挺好的   只是电阻变质了

网友:
图上看着像电容啊

网友:
电阻变大导致的

网友:
不触发还好修,如果不跑码就不易呀

网友:
这里电阻阻值变大估计是灰尘积累腐蚀引起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没有电路图怎么查?

网友:
都是电阻惹的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简单,但实际维修的时候,也不是说一上来就判断然后干。每个帖子的背后,总有故事。

还是版主理解啊 我上次修一块技嘉H61的板子 一通电就闪一下 我当时以为是CPU短路了,我查了半天后来发现主板的CMOS电池没电了 把他换了就好了

网友:
排针没电的还是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点下载分,呵呵。。。

高  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版主理解啊 我上次修一块技嘉H61的板子 一通电就闪一下 我当时以为是CPU短路了,我查了半天后来发现 ...

是的,技嘉有这样的情况,具体是IO认为VBAT电压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