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0TB 硬盘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7-03-22):
如题,WD1.0TB 硬盘无法进入系统,可以用GHOST安装系统,但重启开机就卡在Windos启动 logo画面,百分百确定是硬盘问题,用MHDD扫描无坏道,就是无法进入系统,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我的直接识别不了,开机挡log,请问怎么能啊

网友:
加焊主控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