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进制改显卡bios

楼主(2017-03-22):
一张7870,2D频率偶尔闪屏,试过用超频软件降低核心频率还是闪,把显存频率调高就不闪了,默认2D显存频率150,改成300,默认电压0.825改0.850,核心默认300改350就可以,网上改bios的软件2d频率锁定的,只能降低不能提高
自己网上找到教程了http://www.overclock.net/t/1395490/ati-hd-7950-7970-bios-mod-thread
简单的说下,显存和核心转换,要乘以100,然后转成16进制,例如1000频率,要用100000转16进制186A0,要倒转,A0 86 01,然后就是改bios,改完一个数值后保存,用amd的bios编辑软件VBE7看数值变化,找到相应修改后,用VBE7打开然后保存(因为修改后打开会提示错误,打开保存后就不会出现)
然后显卡果然是驱动不兼容,闪屏是因为瞬间跳到3D频率切换2D引起的,由于新驱动锁了2D频率最高300,改了也没用,只能换回旧版驱动
现在完美解决了,把2d显存频率改成了500,用a卡驱动卸载工具完整卸载,重装好了

网友A:
提高工作频度,怕显存都会有问题,,

网友:
还没有这样改过直接就是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工作频度,怕显存都会有问题,,

奇葩的,装旧版本驱动就没问题,装新版本驱动就偶尔闪,只有2D频率闪,只要改了2D频率就没问题

网友:
新版的驱动兼容不好 还存在bug吧!

网友:
楼主是专修显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