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新发现

楼主(2017-03-22):
联想拯救者,机器修好之后如果不接电池会造成不开机但电流轻微跳变,这机器比较新,4代内存,7代U,以免大家走弯路

网友A:
这个牌子的都没听过   看来我是落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的都没听过   看来我是落伍了

联想比较新的系列,属于属于以前的小Y好像,修过几台大短的,严重故障的没见过

网友:
拯救者是联想里面的高端游戏本,目前还没修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经验以免大家走弯路

网友:
这个系列好破的!哎 联想是没救了!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主板版号吗?

网友:
这个牌子的都没听过

网友:
跟苹果类以! 不接电池会造成不开机。

网友:
感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应该是电池给RTC电路所以这种现象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这种,但上次修了个YOGA也是,主板正面和反正都有个开关,如果不上键盘和D壳,就不开机

网友:
都学苹果的套路了,接上电池才行

网友:
新机器本来电流就小

网友:
这个不是电流大小问题,不接电池是不能正常触发的,你修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电池是内置的吧?现在维修量小,确实好多新机型接触的少。

网友:
真的吗   下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