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手机WiFi故障导致故障扩大 搬板维修分享

楼主(2017-03-22):
iPhone6S 手机WiFi故障导致故障扩大 搬板维修分享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手机WiFi故障,导致故障扩大

  维修过程:

  同行一台iPhone6S,开始是手机WiFi问题,修手机WiFi后,结果越修故障越多,最终导致主板无法修复。

  对于被修过无法修复的主板最完美的解决办法就是搬板(把故障板的CPU、基带、基带码片、硬盘全部安装到一个之前可以开机的主板上,比如工程板或者ID板),当然搬板的前提是CPU等套件还没有彻底损坏,如果之前CPU被人动过,那么也就不用搬了。

图1

  此手机硬盘被人动过,基带电源、射频芯片、大电源、手机WiFi模块都没了,只有CPU没有被动过,客户说之前是开机的。

  首先拆解原主板的CPU。

图2

  处理完CPU上的胶,重新锡后,把CPU的下层和上盖分别装到已准备好的空板上。

图3

  装完CPU,紧接着安装基带,不能刷机,原来主板的基带和现在的CPU不是一套,刷机会报错误4014,很容易被误以为CPU没装好。安装基带之前先用测试架读取原来主板的码片信息,写入到新的主板上。

图4

  安装基带。

图5

  安装硬盘。

图6

  然后装到机壳上。

图7

  开始重新刷机。

图8

  激活测试。

图9

图10

图11

  测试没问题后,重新安装主板屏蔽罩。

图12

  看下新老主板的对比照。

图13

图14

  继续装机,测试一整天,毫无问题,由于手机WiFi问题导致的主板故障维修结束。

图15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
这手工确实棒 搬板着个收多少

网友:
搬板 考验一定的技术和耐心

网友:
搬板可是大工程啊。

网友:
可以干搬板的活的,可以说是维修大神了,手工特好

网友:
请问哈大神我有台6s  4014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