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80电流0.2几掉电 有修好的吗 急急急!

楼主(2017-03-22):
E40-80 触发电流0.2几掉电    看论坛有刷bios好的  但刷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0.2掉点先测电压

网友:
看cpu供电出来没,二级电压出来没

网友:
电压都全了

网友:
看是不是缺电压啊掉电的时候

网友A:
E40  掉电是通病 保险坏了 具体是哪里的 有好几个地方都爱坏 我修过的就有4个地方

网友:
缺供电 跟着时序查

网友:
接屏试下  以前也是一个联想的0.2左右  接上屏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是低电压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  掉电是通病 保险坏了 具体是哪里的 有好几个地方都爱坏 我修过的就有4个地方

这个是E40带“-”的,不是THINKPAD的E40,是四代U的

网友:
CPU供电还没有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哪里问题?

网友B:
这个查下基本电压   看电流一般还是考虑cpu这块  这种板子做u  也有不少好的    试过好几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查下基本电压   看电流一般还是考虑cpu这块  这种板子做u  也有不少好的    试过好几片了

你是加焊CPU,还是换?

网友:
这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出来吧

网友:
0.2电压没出全吧,测测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二级电压都有吗

网友:
应该是缺少电压吧  你直接刷BIOS 也无用啊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缺电压呀

网友:
我也有台同样毛病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I5 5代,
好贵的

网友(2017-10-26):
0.2
不是BIOS吧

网友:
查查是不是短路引起的掉电,,,,,,,,

网友:
先测测电压吧。。。。。。。。。。。。。。。。。。

网友:
先量电感 再一部来
。。。。。。。。。

网友:
太新的电脑不太懂
太新的电脑不太懂

网友:
多刷几个啊,有的版本不一样的

网友(2017-12-01):
楼主解决了没有,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是4代CPU吗?

网友:
你这个不关BIOS的事情了,应该是CPU问题这个机器CPU爱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大师们Z470有没有通病啊,谢谢。。。。。。。。。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一样的,0。2掉电不知道 怎么修了。

网友:
同样问题,电流0.2X 电压全都出来了。。。无语了。
仔细看一下那“CPU散热器”。。。你就会有发现-----联想这是特意那么干的吗?“南桥核心”居然无法触及到散热片!!!这样的设计是特意的吗?哪怕放个导热垫也行啊,靠就干烧?

网友:
CPU:SR23X,I5的,光一个U就600多元,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