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R-5437时不时开机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7-03-22):
一个14R-5437,接修时,按开关键,电流到0.2左右就掉电,侧了主板电池电压2.98,拆了主板在论坛下载了bios刷了之后,症状一样,显卡供电附近一个小电容有一端发黑,就拆了,按开关就开了,过了一会再试又不开机,还是到0.2左右掉电,又把电容换上,马上又开机了,过了一会又不行了,后来发现一直按开关,电流显示的是关了开了关了开了,好几遍之后就开机了,开机之后正常,但是按一下开关是开不了的。求助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刷回原BIOS试试

网友A:
掉电的时候看少什么电压

网友:
刷回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时候看少什么电压

掉电就是一瞬间

网友:
你把换电容的位置用风枪加热一下看看开机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是有漏电的地方,楼主慢慢查 搞好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机器还在你手里吗

网友:
你测下开关有没有电压偏低 我刚修到这个机器  也是掉电  EC坏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看?

网友:
电流0.2的时候 测测看看缺哪个电压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 CPU供电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