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7-03-22):
    前几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S410的本本。故障现象为:不触发,电流:0.01。拆机一看。原来是别人动过,保险电阻{PR302}都被拆掉了,其它地方未见异常。

用万用表测得PR302后级对短路了,找出图纸进行一番打量。这属于公共点短路,没辙,用烧鸡法。把电压调到5V电流限到2A,给公共点通电,用手摸到显卡这边有发热的情况。此时大致可以判断方向了。断电用万用检测显卡供电部分发现一组上管下管均不正常,再一显,里马VGAB+对VGA CORE也短路了。
这下可不好,无疑显卡肯定是挂了。断开PL801后再量公共点未再现短路。再回来看看电路框架图,桥有发出LVDS信。灵动一下看能不能改成集显,于是断开独显主供电。装好上电试机。开机了。还真可以改成集显。为了减少工作了跟客人说好。此机维修OK.

网友:
独显改集成显卡!大神能教教吗?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   这样修要给客户讲的吧   不然什么时候发现没有东西就麻烦了

网友:
有些机器改集显直接把独显的供电去了就行了有些就不行有的还的刷BIOS

网友:
客人同意的话改集显也行

网友:
  确实厉害  还没改过

网友:
能不能改要看这机器带不带集显

网友:
哈哈  没有 玩过

网友:
这种机器 客户也不会拿来打游戏  一般都 上看看电视 办办公 散客都不用跟他说 越说越麻烦

网友:
大神能教教吗?

网友:
支持双显卡的机器就是好搞啊

网友:
楼主把独显的供电断开就好了吗?

网友:
我的s405就不行

网友:
有些机器改集显直接把独显的供电去了就行了

网友:
学习 学习了  留着下次用

网友:
很好的例子,下次遇到这种可以先拆供电试试,不行在拆别的

网友:
不是显卡的上管烧了吗

网友:
溜溜 秒杀 绝对秒杀

网友:
就断开独显供电电感就行了吗

网友:
这台机器很好改集显

网友:
直接拆掉供电的电感改集显  原理是什么  南桥有Lvds的都可以?